HP DV1000触发掉电维修实录

楼主(2011-07-18):
今天刚收到一台HP DV1000的机器,待机电流0.012A正常,按下触发按钮,只怕恒流源“咔“一声,电流跳满后电脑掉电。再触发还是如此。初判有短路情况,取下电池再试,仍是如此。只好拆机了,拆完后单主板上电,一切正常,怀疑是配件造成,一一试验,键盘,硬盘,光驱,LCD屏。最后发现,接LCD屏就会如此,转念一想因是高压条引起的,拆开B壳,取下高压条一切正常,测量高压条发现短路。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
各位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网友(点评):
要改进的话 图文并茂 不要流水叙述 如果把维修案例比作作文的话 你这就属于小学作文 缺少衬托

网友(点评):
没查下哪短路了?直接换了,是控制IC坏了,还是电容啊,要是电容可以直接换个呀

网友:
都修好了还要什么地方改进

网友:
有什么能学习的吗

网友:
思路是正确的,能修好故障的就证明祢有能力.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网友:
你这就是典型的故障排除法,都没看到你用到什么测试工具进行测试哦。

网友:
昨天修了个  屏线接主板接口虚焊的
感觉蛮奇怪的 这还是第一次 遇到
客户之前 偶尔屏暗  晃晃屏幕就好  但昨天就是晃不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