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与Win 7双系统修复工具

楼主(2011-07-18):
XP和win7rtm做成双系统,分别把xp  Ghost   c盘  ,w7 Ghost D盘  ,然后在xp下运行此工具即可引导双系统。

程序适用范围:
1、格式化或GHOST活动分区(C盘)重装系统后添加修复其它分区上的Vista/2008/Win7启动菜单

2、在Vista/2008/Win7上新装2000/xp/2003后添加修复原Vista/2008/Win7启动菜单
   简化出先vista/2008/win7后装2000/xp/2003多系统最简解决方案:2000/xp/2003光盘引导直接装至其它分区,完成后运行本程序修复即可

3、修复其他因BCD相关引起的故障
   a.BCD引起的win7/2008r2的修复计算机(Windows Recovery Environment)菜单丢失
   b.BCD引起的win7/2008r2的3D启动画面丢失(变成VISTA滚动条启动画面)
   c.BCD引起的启动菜单选择界面乱码现象
   d.为VISTA/2008添加修复计算机(Windows Recovery Environment)菜单,使用方法:在系统盘符中新建recovery文件夹,再把光盘或安装程序中的sources\boot.wim(这个文件是否改名为winre.wim随意)和boot\boot.sdi两个文件复制至recovery文件夹,再运行本程序,即可自动添加。
   e.不明原因的启动菜单丢

使用方法:
非安装软件,直接运行,可运行于32位和64位系统或光盘WINPE系统。程序以盘符形式搜索系统,因此得确保你要添加的系统分区别被隐含盘符。

可以添加修复Vista/2008/Win7启动菜单,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添加修复2000/xp/2003启动菜单。例如可以在xp中运行添加其它分区的vista启动菜单,自动生成xp+vista多系统启动菜单,反过来在vista中运行添加xp的启动菜单就需要满足xp的三个必要引导文件(ntldr/ntdetect.com/boot.ini)已存在活动分区且活动分区不被隐藏盘符的情况才会添加(当xp菜单不符合条件而无法添加时,如xp菜单已在原多系统菜单中存在,不会影响已存在的xp启动菜单项)

网友:
这个不错,下次用双系统可能有用。

网友:
这个小软件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哦,哪天试用实际操作一下。

网友:
用了,比较好用。

网友(2012-01-15):
我正准备试一下,谢谢楼主的软件了。

网友(2013-08-15):
今天要用到了,太感谢了

网友:
这些小工具备份一下总是好的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