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945P 掉电求助!急!!

楼主(2011-07-18):
MSi945P 主板,本来12V保护,拆掉一组场管后正常,准备装系统,进BIOS保存好启动信息,重启掉电!求助!

补充内容 (2011-7-19 08:44):
补上后短路,怀疑IC短路,正在试

补充内容 (2011-7-20 14:52):
补上后继续短路,头晕

补充内容 (2011-7-21 14:39):
我晕啊,其实很简单,原来的3个管子全部坏了,其中有2个软击穿,我误以为好的。

网友(点评):
楼主补上好了吗?

网友:
拆掉有问题的一组没有补回去?可能cpu供电过载保护导致的断电吧

网友:
有的拆完之后一定要补上,最近碰到好多短路的板子。

网友(点评):
补上后又短路了,汗

网友:
场管拆掉后,要补上才行啊,不然会超负载的。

网友:
最好连IC一起换啊!!

网友(点评):
IC短路的话为什么,拆掉一组还能点亮?

网友:
同意4楼说法  最好是吧拆掉的一组补上   保险期间把电源管理IC也换了吧

网友:
不是IC短路啊!!是IC坏了啊!!可能一路电压高了老烧管子啊!!所以IC一起换啊!!还要补上烧坏拿掉的

网友:
这种版子碰到过,拆掉短的那组,顺便把IC换了,短的那组都没给装回去,也可以用,

网友:
换两个好的mos管上去啊!

网友:
拆掉一组还能亮是因为另外几组还在供电,掉电是因为少了一组造成超负载,建议管子+IC一起更换

网友:
少了一组不行啊,补上去,最好把主芯片也换了

网友:
有的拆掉一组还可以用阿

网友:
偶觉得还是你那些MOS管所导致的啊。你最好是把它的原理对清楚,是NPN,还是PNP。这样的话就可以事半功倍啊。

网友(点评):
你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