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 Bios更新失败 黑屏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18):
帮朋友组装台旧电脑,弄了块MSI MS-6728 865G? 还是865PE-NEO2 的板子。因为很老怕不支持大硬盘,更新了下bios。
提示成功后,重启黑屏。怀疑是刷错了版本。板子原来在写着865PE-Neo2的位置贴着865G-Neo2的红色贴条。但搜了下865pe和865g 的bios应该是同一个版本的。 用msi黑屏刷bios coms清除,ctrl+home键 用软驱重刷无效。试了所有版本的。软驱只是在开机按那两个键之后亮灯响几下,然后哔哔4声,重启依旧黑屏。求教各位高手,是否哪里出问题,(不用编程器的方式)该如何解决。

网友:
把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2014-04-05):
按"Power"键后,状态窗口反复闪烁,但屏幕不亮。这时您需检查电量是否正常,然后再确认机器是否插有内存。 按"Power"键后,状态窗口有电池图标显示,机器有风扇转动声音,但不停止,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CPU接口松动所致,这就需要请专业技术人员打开机壳,重插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