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工控坛友及宇版: 伺服驱动器离线测试问题

楼主(2011-07-18):
如题,大家都知道,伺服控制器不接马达,上电后控制器会无输出电流而alarm.  但我们不可能备齐所有的伺服马达吧, 而且每个厂家
的又不通用, 如何知道维修后的伺服控制器已经修好,  请大家都来看看, 发表自已的想法和意见.

特别是宇版, 您的经验丰富,说说你测试的方法?

网友:
是的,同问,我这正好有一:贝加莱伺服驱动ACOPOS1045怎么测试?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编码器的信号如何模拟,马达线圈应该比较好解决

网友:
唉,我也在为这个问题烦恼,我们伺服器的修复率太低了

网友:
看来都还得努力啊! 要维修伺服,离线下模拟测试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啊!

网友:
修过几个安川的,无电源的居多。我按照修变频器的思路去修伺服器。http://hi.baidu.com/setter/blog/ ... 13bd2f869473fc.html

网友:
主要是编码器的问题,如果是跑协议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因为协议一般也是不公开的!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资料,离线测试是难题, 我修了后都是到厂里测试,此贴我顶了,那位高手来说说。。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真正懂行的是不会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问题真正懂行的是不会说的

看来我这个标题是白发了,即使有懂的人他也不会说?
保守!

网友:
每个人都有些不能对外说的东西,生活方面的叫隐私,技术方面的,姑且叫底限吧。
另外有些人知道一些伺服控制器编码器的协议,但他们不在我们论坛里,做到他们那个层次不搞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