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HP540进水短路

楼主(2011-07-18):
   客户拿HP540来维修,说是进水。而且是一个月前进的水。当时能用,到现在出问题啦。
   清洗后。通电板子明显大短,清洗前发现Q32 Q33腐蚀严重。直接换。换后通电没有大短。
   通电不加CPU电流上能上到0.5,但北桥热。
   加上CPU问题出来啦!通电电流只上到0.13。而且可电源保护灯闪。
   经检发现把1.25V   +vgfx_core这点断开。通电加CPU没有短现象。而+vgfx_core这点在图纸上只进北桥和几个电容。但不加CPU就不短,时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修到这里不知道怎么样向下面修啦!没为法一不做二不休把北桥给去啦。去后加CPU 老样子。闷。北桥去后我量了下+vgfx_core对地电阻。正反阻都一样是:44 Ω
上个图大家看下指点指点。
                                                                                去桥后中的板子

                                                                                 不加CPU的图

                                                                              加CPU的图
                                                       注:黄圈灯闪。
总结一下:现在就是问下+vgfx_core对地44Ω对不。加CPU短是哪的问题。

网友:
北桥 有些阻值是很低的       cpu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应该没有复位吧!!cpu电压应该没有吧!!

网友:
CPU阻值很低是正常的,但是插上CPU会短路一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修供电啊,查啊,现在拔掉桥了,还有哪个电压没出来!一般都会瞬间出来了,不出来就是哪有问题了

网友:
查查Q32 Q33 前级和后级!你上CPU后电流不对的话 看看CPU附近的元器件!

网友:
+vgfx_core 是cpu的核心吧 那个有这么 多的是正常的啊 !! 我有遇到25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开始修时把CPU供电这点给忘了,真是笨。

网友:
修好了吗?现在进水机真的是难修啊!

网友:
你这机器网卡有没有坏?
因为这机器特别多网卡坏的

网友:
恭喜LZ了,维修要细心,开始有点晕,以后修的多了,有经验了就好了。祝你成功。

网友:
早怕进水机器,难修得黑

网友:
昨天,看了帖子开始修。还真的是CPU供电有问题,一个MOSS管坏啦。
刚开始量过这几个管,没问题,去下来量才量出来,一个正反都通坏啦。而且还ADP3208周围的一个小电阻断线。
换好管子飞好线,通电一试,电流上去啦。接屏一试亮啦。真是激动啊!心想进水的机子问题多。先放放,明天在试下。可以的话在装。
闷,今天来通电试,汗,电流又上不去啦。还有哪里不正常。
通电时电源接口有明显的打火。闷,没法。用手摸电容,摸了几处还真的好啦!不过有能放。大家没事帮着分析下。
顺便在问下。大家有没有方正R610的图纸没。集显的。桥是LE826L960 SLA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