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修显卡后 出了个BIOS密码

楼主(2011-07-18):
今天修了台BENQ R45 机子修是显卡花屏 修好后开机要输入密码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过BENQ 换显卡后出了个BIOS 秘码 后刷BIOS 解决

网友:
还是刷下BIOS吧,或者直接换掉

网友:
有的机器进BIOS要密码,不进就不用。但拆板放电后需进入BIOS进行设置,所以就变开机有密码了。还可能会变成超级密码。如果问机主得到密码的话就只能解密了

网友:
明天写下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是把bios拿出来放到 编程器上刷的吗

是呀 500P 刷的 最近发现500P 不正常 有时候好的程序刷进去 机器就不开机了 找同行给刷遍就好了 郁闷

网友:
这应该不算是故障的吧

网友:
问机主 无果就刷吧

网友:
这机器是ASUS的主板,所 以会出现这故障。。。。。。。。解密或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