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遭雷击....

楼主(2011-07-18):
来的时候,网卡被击穿,南桥挂,IO挂,813LN挂,全部换掉后,OK  可以触发电流到1.6A持续5 到8秒掉电,插不插内存和显卡都一样....米什么思路了.......各位大人,给点意见啊....
PL16此电感对地只有20左右的阻值,不知道是否正常,米有图纸,什么资料也米有,加上本人又不是很懂不知道这个电感是什么供电的.....

网友:
抢个沙发先^_^,CPU供电芯片也换了...的

网友:
论坛有这个图  下个图纸。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师傅好毅力啊

我晕了..  换了这多...

换作我 直接给换板了..

学习学习

网友:
网关估计也得换了

网友:
直接给换板

网友:
直接换板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网友:
查查网卡周围的信号

网友:
这板肯定很麻烦,希望不大

网友:
下个图纸,看一下是给谁供电的就知道正常不正常了。还有,看电压有没有。

网友:
换上的东西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坏这么多东西,还修,好样的

网友:
坏了那么多直接换一块板啦

网友:
你好好看看吧,确定下BIOS坏没

网友:
看楼主说话,好象是湖南老乡,
个人看法,先换个网桥试下

网友:
水平有限啊,修不出来了,已经给换板了

网友:
坏的东东挺多的呀,

网友:
应该还有元件坏的,仔细量量

网友:
没事的时候再修修看

网友:
网桥也挂了吧

网友:
直接忽悠他换板把 太费神了!!

网友:
坏那么多,直接换板了

网友:
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上个月也接了一台,直接就叫换板了。

网友:
换板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你没说清楚机器的现象,你都做了些什么。
别人没法给你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