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IC为什么容易烧坏?求教高手----119

楼主(2011-07-18):
HP 6515b
         接之前 ----- AS393MTR_E1 此IC已经被换过 ,但由于有其它问题未能修复, 因此接收过来的只有主板.
         接之后-----把此机器把其它问题解决, 并从新更换AS393MTR_E1 , 主板能正常点亮,故返给人家.
        没多久人家又把板给返回来了,原因----- 装完后点不亮机器
奇怪了:
          插上外接电源, 待机0.02A  正常
                                  检测开启电压:  0V
                                   LIMITsignal    对地短路
老问题 (之前由于查到AS393MTR_E1问题换过一次)
                AS393MTR_E1 此IC一换,主板正常点亮

现测试好几次   一直都OK,  但由于怕再次返回来,故留着继续测试.
因为LIMITsignal 这玩意坏几次了  ,我怀疑是否其它电路故障导致.
       特此发帖, 请教各位电路功底扎实和有经验的兄弟,帮忙参考下!

网友:
我是新手 观望中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IC很少坏的,除非进水,这个IC的引脚其它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个IC其实就是一个 适配器信号检测
ADP_EN#  当低电平时为有效
当IC坏掉后  LIMITsignal (适配器插头的侦测脚)  接的第 3  6脚对地短路  0V
只有IC内部把他拉低才会是  0v     其它是不可能把这信号拉  为0的
还有   当检测外接正常时主板其它供电  才会出来
这个是很少坏的   所以我纠结啊   而且它还坏了几次了   搞不懂

网友A:
兄弟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B:
- 是不是装的时候 没绝缘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我用的  外接稳压电源测试的

网友C:
换个地方买I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是不是装的时候 没绝缘好啊!

因为不是我自己装的  这个问题 不排除  我也有点怀疑
现在 米什么方向   迷茫
等明天多测几次  再接这看了
发贴是为了  希望碰到过内似问题的出来说说
给点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地方买IC

IC 是从自己料板上拆的    因为这种芯片确实坏的极少
关键是坏了几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为不是我自己装的  这个问题 不排除  我也有点怀疑
现在 米什么方向   迷茫
等明天多测几次  再接这 ...

- 查是不是哪个电容 不良引起的。造成短路烧芯片。这种故障很难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查是不是哪个电容 不良引起的。造成短路烧芯片。这种故障很难查的。

整个相关电路   就一个 C42   那只好我明天去查下它了   不过我估计 没戏
呵呵 死马当活马医了    说不定也有可能哦
谢谢哈

网友E:
新手,你说的那个IC是时钟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你说的那个IC是时钟芯片吗?

上有图啊   不是时钟

网友:
是不是适配器中间那根同19V短路啦。。这样肯定会烧这个的。搞过几个这种的电源的了。

网友:
估计是某个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
通用楼上的看法

网友:
呵呵  问题解决了  确实是他那个适配器坏了
谢谢  兄弟们

网友:
肯定是适配器有问题呀。这个不用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