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33T-A主板

楼主(2011-07-18):
一片ECS P33T-A主板,测试卡跑00,CPU的复位正常,总线打过没有问题,BIOS是SPI 的,我的编程器刷写不了,下一步可以做些什么呀?

网友:
这个不支持C2.66的CPU有。你最好换个。420以上的CPU试试 也许有意外的惊喜哟。还有最好刷个BIOS试试看。还有看看周围有没有掉元件什么的

网友:
这个不支持C2.66的CPU

网友:
用带灯测试座检查座子是不是有个别不亮的点,如果有   要查清楚是桥还是座子   还是针   如果是座子就放弃不要修了   如果是桥你就要加焊     如果是针  你用摄子挑几下  把短的挑起来   立即跑码    精髓不必多说了  嘻嘻

网友:
换CPU先把。。不行的话。。。在仔细的看下主板有没有什么元器件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