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源模式问题

楼主(2011-07-18):
一台HP CQ40,原来客户拿过来时是北桥虚焊,重植好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开机显示LOGO后报警,但是如果在开机的时候就按F9选择硬盘启动可以正常启动进入系统,怀疑是BIOS的问题。从HP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更新后问题依旧,这里换了个键盘才发现是键盘问题造成开机报警的。此时装上WINXP,发现关机电系统是关了,但是电源关不了,电流一直在1.7A左右,查看系统属性里的电源模式是stand pc,试装过几个系统都是这样子的。并且无法安装WIN7,提示什么ACPI故障,截图如下:

不能用官方的BIOS刷新工具进行刷新BIOS

安装WIN7时出现的错误

BIOS重新换过了好多个版本还是一样子!并且不能用官方的BIOS刷新工具刷新BIOS,WIN下的那个程序一运行就出错,DOS下的错误见上图,我都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不知道这个机子是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碰到过阿?谢谢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4417-1-2.html
先把 Serial Number 刷进去再说吧

网友:
LS的,Serial Number 这个问题我已经发现了!是我直接把官网下的BIOS用编程器直接刷到BIOS芯片里,后面我已经从另一台机子备份出BIOS程序,刷在我这台机子上,Serial Number 现在是有的,开机也不会报LZ位那图的错误了!但是电源模式还是一样!还是系统关机了,但是电源还是关不了!还是装不上WIN7!真的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了!不知道有谁碰到过阿?另外LS的链接提供的工具是无法运行在我这台机子上的!

网友:
可以咨询,800客服,就说装不上系统,他们会教你

网友:
CQ系列的就是如此我一般都不修cq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800电话会跟我说这个问题?

你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4417-1-2.html
先把 Serial Number 刷进去再说吧

CQ40我用你这个地址的刷不了系列号,还有其他软件吗?谢谢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啊  楼主  学习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