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 PP38L 不认电池

楼主(2011-07-18):
用适配器可以开机 进系统 认不到电池 电池开不了机  换过电池了 还是也一样 , 测电池接口各脚的阻止 3 4 脚的阻止 为 692   5脚的阻止为523    7脚无穷大      现在测的不插适配器  就插电池 1 2 脚为16.2V  3 4脚 为 3.3v    5脚为 0V   7 脚为0 V         现在想知道 5脚电压正常应该为3.3v还是 0V.    7脚电压好像是空脚

网友:
5脚有个上3.3V的上拉供电,正常情况应该是个高电平

网友:
错了别喷我啊,其实我也是猜的,就看那上拉供电是什么电压就知道啦

网友:
电池指示灯 在插适配器的时候会闪下就灭了 现在感觉问题可能就出在 5  脚和 7  脚  出问题  5脚电压 为0v 阻止为5百多 7脚为0v 阻止无穷大

网友:
如果5脚是高点平 那就可能是 EC 的问题了5脚上啦 3v 正常 次信号直接进了EC

网友:
楼上是修本本的吗5脚没查电池时电压是3.3v插了电池变0v对的,电池检测脚。7脚是电池电压警告脚

网友:
你这个问题顺着pu4这一线路可以查出问题

网友:
查电池供电那部分,肯定是那部分有问题!

网友:
7脚电压 好像没有去任何地方

网友:
再接再厉吧  好好加油会修出来的

网友:
楼主 你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我怎么就没你们那么厉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