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5

楼主(2011-07-18):
我今天接到一台acer zg5 故障是能开机不显示 电流时0.43到0.53不停的调 cpu和北桥都焊过了 故障依旧 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cpu

网友:
BIOS试过了吗,,,

网友:
看电流还没过桥,应该桥的电压还没出来。

网友:
楼主 先测测电压都起来了吗

网友:
先照通病修,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北桥重植下,我的机器就这么好的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有可能是此问题

网友:
你那抬修好了没 我一抬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