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块精英的板cpu复位电压都有跳变了,外设也拆了就是不跑吗

楼主(2011-07-18):
今天修到一块精英的板cpu复位电压都有跳变了,外设也拆了就是不跑吗,八角BIOS片选测试点有瞬间一个点(用点波)无算不算有片选?pci A34脚无幁信号,无电压。该怎么下手,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跑车霝魂 -5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真是大哥啊,连主电压都不测一下,拿个波波打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

网友A:
精英的貌似要干CPU坐,俺是菜鸟,随口一说,不要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英的貌似要干CPU坐,俺是菜鸟,随口一说,不要当真

座子用带灯负载测试也正常

网友:
挑一下cpu 座子的针 。精英的bios坏的也很多

网友:
精英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看你写的没看懂

网友:
电池反扣,清BIOS,多等一会在开机,不要看检测卡,有的不跑马也能亮

网友:
这个板是跑D1亮机的,电池也放过电,还是没用,昨天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