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上了,却不能从硬盘启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7-18):
今天接到一个需要上门服务的电话。
到了地方,见了客户。客户说,就是给他一个许久未用的机子装个系统而已。
问了一下,没什么要保存的资料。
于是,分区,格盘,写系统。一切顺利。
可是 ,在系统写完后,本应该进入程序加载界面时,却卡住了。
重启,还是一样。
检查分区表,无误。
用MHDD做坏道检测。一切正常。
重新分区,换一个版本(7.6),还是一样。

请教各位高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因为是在客户家里做,所以没拍照片,请见谅。我只是想请教一个原因和大体思路。
谢谢各位了。

网友(点评):
有么有激活分区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软件问题,用光盘启动到DOS,执行FDISK/MBR,一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原来经常碰到,如果是硬件问题需要更换硬件了。

网友(点评):
1没设作用分区,2把引导区修复下看看,3用安装版试试

网友(点评):
如果是出一个光标一直在闪的话,fdisk/mbr 重建主引导分区,几秒钟的事啊!

网友(点评):
进PE用diskgen的快速分区项,勾选重建MBR再重装。如果OK了。电脑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不用说了。硬盘不能引导了。换硬盘。这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点评):
唉。出来在电脑行业要了几年饭了。在坛子里逛逛。发现很多问题。我都是见过的~~呵呵呵~~

网友(点评):
进BIOS修改各项设置后,做系统。

网友(点评):
用SPFDISK 软件或其他有MBR功能的软件。 激活MBR。。。就可以了 。

网友:
老大卡到了 是死机了还是 怎么了? CTRL+ALT+DEL  能重启不?   换根硬盘数据线  试一下?  运行PE正常否?   完全安装试过没有?

网友A:
老硬盘注意跳线

网友:
南桥挂了,有问题,测测数据线,USB,IDE SATA模块?

网友:
好久没用的电脑估计内存或者硬盘插槽氧化了吧

网友(点评):
内存接触不好 能显示么 乱说

网友(点评):
什么都有可能,只是你没碰到过而以

网友:
卡住的时候有提示文字吗?用U盘能引导能从硬盘启动吗?

网友:
描述的不是很具体,以前碰到过这样情况,用DISKGEN激活分区,更改分区信息就好了,不知道现象一样不.

网友:
不是死机,是不能往下进行。重启?不能重启……硬盘数据线换过,IDE那种。PE运行正常。请教下一步要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硬盘注意跳线

他的硬盘没跳线。(客户也懂一点的,他自己说的。)

网友(点评):
你得自己看,不要听客户说,要按自己的思路处理

网友(点评):
这到是别轻信 客户说的 MD上次上门说连不上网 客户一定说是线好的 就没查话啦半天还是查不出来 下午工具拿去 一查线 果然是坏的 所以 不要轻信客户

网友:
我以前也碰过,用老版本的Ghost系统触决,可能是驱动问题。要不就装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遇到过,有时系统进去了,装不上声卡,必须得用老版本

网友:
你把硬盘设置为第一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PE都正常了,只有硬盘问题啦
先换个IDE接口。再换个分区比如dm分区试一下,不行就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放电没,第一启动设为硬盘

网友:
老电脑一般不敢修啊修不好

网友:
换个安装版的系统试一试!很有可能有芯片组无法安装GHOST版的系统!

网友:
楼主   解决么有啊!也不公布下

网友:
换个IDE数据线看看,或者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硬盘引导区重写一下吧
保证你这样的管用

网友B:
你那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建议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有个启动文件应该损坏了

若是硬盘有坏道呢,啊哥,没事别鸡动~
刚装的系统会启动文件损坏,脑残不

网友:
很多人吓说一起啊。系统进行不下去,南桥挂乱说啊。

网友:
重建主引导记录,清除保留扇区,不行再做硬盘清零,再不行只能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 做过系统以后 硬盘像没系统一样的不进系统 你看看 有个什么分区的软件 后面的是个 进阶 激活分区(装系统的那个)就OK了 那次我也弄了2天   具体什么软件 等楼下吧

网友:
先把软件的问题排除吧,从写引导记录看一下!

网友:
插拔下内存试试,不行可能要刷bios了

网友:
是不是启动项没改回来,有些用U盘装过以后没改回来的话就会不认硬盘

网友:
DM 全屏重分区。 换个老版本的GHOTS。  测试是不是系统驱动问题。
卸下多余无用的部件(光驱,声卡,网卡,显卡,鼠键), 查看是否默些部件卡住系统。
再者卸下硬盘。替换测试硬盘接口供电等部件。

网友:
把硬盘MBR清一下,重新分区,重新装系统

网友:
描述不清呀。

网友:
试过一次  但DM过就好了

网友:
硬盘跳线 看一下!

网友:
先插上硬盘主盘跳线(没有的给它补加一个),不行就激活系统分区,如果还是不行刷新BIOS。保您成功

网友:
记得有次 我遇到这个现象 确定是主板问题,把南桥的晶振焊了一下就好了 搞得我都莫名其妙的

网友:
重写一下MBR,再分区。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有的机了挑系统

网友:
搞那个什么磁盘医生重建MB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建议加焊一下南桥

不见得是南桥问题,,因为人家能用ghost给硬盘克系统,那是南桥,问题里

网友:
用安装版  只是不装了系统不释放

网友:
安装版试试  不行的话 估计硬盘有问题建议扫描下  看看有坏道没有  你进PE速度正常么 ?要是慢就更应该怀疑硬盘问题

网友:
系统有问题,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