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主板 开不了机 把网卡吹出来后

楼主(2011-07-18):
雷劈主板 开不了机  我把网卡吹出来后   开得了  但显示这样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换个好的哈 ! 我有遇到不上网卡不显的

网友(点评):
看不到图片是什么 没办法帮你出注意啦

网友:
楼主  恩美看不见图片呀   到底怎么样了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LZ重新找一个好的网卡装回去试试……

网友:
你的图挂了。

网友:
老大,图和主板一样 挂老...

网友:
一定要上个网卡上去 是这样的 网卡挂了会不触发  下掉网卡会触发 能过U  但是不显示  有些板子是这样的  但这些板子不多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重新上传个图片啊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大部分台板,拆掉网卡,会提示一个错误,BIOS里面设置跳过错误就行!!!很少会引起无显示的!
笔记本,部分拆掉网卡会档代码的!所以有些要换一个好的料上去才能显示!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重新上传个图片

网友:
重新找一个好的网卡装上试试吧

网友:
网卡拆掉了 有没有清理干净啊?没连焊吧?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桥挂了 应该是被雷劈坏了

网友A:
哎,没看到图片呀,应该是南桥烧坏了吧

网友(点评):
南桥挂了,会不开机

网友:
楼主的图片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没看到图片呀,应该是南桥烧坏了吧

谢谢指引!

网友:
啥只有百度能看到。我们迅维不给百度做广告吧!

网友:
换个好的网卡试一下啊

网友:
不好意思  链接出错  补充图片  不过问题解决了  是散热风扇电源插口惹的祸    插令外一个接口就没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
不是插口惹的祸,是你插错了,把CPU风扇插到机箱风扇插座上了。
yutao822
正解,CPU风扇插错地方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你发的图片看不到呀,我想你的板子可能是你拆网卡芯片时碰掉件了。

网友:
楼主,图挂了。看不到图。

网友:
图片看不到,帮不了你

网友:
LZ看不到图片,是不是图片也让雷P了呢。呵呵

网友:
直接上个独立的得了。运气好啊。南桥没挂

网友:
你把CPU风扇插哪儿去了,另外强烈建议在BIOS中蔽掉原主板网卡的功能

网友:
重新上传个图片啊

网友:
是不是开机直接进BIOS画面但画面异常,右下角显示不规则黑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