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机子做显卡第一可显,第二次开机就会掉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18):
今天接了一台HP的机子原来故障是花屏,后来加焊一下显卡后开机正常,上网也正常但是在打开视频时就蓝屏了,不知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呢?我今天重新制球了,做好BGA后裸板测第一次是好的可以显的,在第二次开时就不显了,电流上不上,跑到0.88就不动了,在第三次再开时电流到0.56就掉下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动,当我再去加焊一下后又可以显了,第二次又不行,故障照旧,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显卡坏了呢?但有时又可以显                                                                                                    请指教!!!!!!

网友:
显卡没烤好!!!很简单!!!!

网友:
直接换BGA啊,这心片不行了呀!改良版的换

网友:
显卡没换吧?

网友:
显卡没焊好或者本身芯片不稳定了

网友:
你查下不显时是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
要是不过显卡就换个显卡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