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咔嚓现象 咔嚓后待机正常 又能触发 MOS软击穿

楼主(2011-07-18):
现象 一查适配机大电流一下咔嚓一下  马上又恢复到待机状态
再次触发 咔嚓大电流

现在想起来很简单
大电流整理好后有个感想 特意发出来
咔嚓一下 又恢复到待机正常状态 打3 5系统供电 正常  触发也能正常触发
问题可能出在充电隔离或者接公共电点的那些MOS管子上馆上面  因为在待机下 板子上的分组供电MOS管子的D是有供电的
依次排除  打了所有的电感都阻值都正常   测量充电电感电压为1V 正常 阻值也正常  充电就排除了  隔离部分3 5系统都产生了隔离应该没问题  剩下MOS管子吧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此板子不是华硕的 那种有触发器的板子
量所有的DS  SD  GS GD  都量了一个片  都没发现严重问题 没办法 一个一个的拆吧  先干CPU 供电MOS  CPU供电MOS容易挂 呵呵
干掉上管子后 故障依旧  在干显卡  干了显卡在干内存MOS  当干在内存MOS的时候  OK  通电不咔嚓了  换掉内存的MOS上管子后  上回所有的管子后   此故障修复  没事把坏的那个MOS管子量下   N沟道的   SD 有阻值  DS没阻值 这个是正常的   DG SG都没阻值  当给MOS管子G充电后 在去量  DS  SD  等所有的脚都会为0阻值的  好的MOS管子是这样的  可是这个管子不会   证明软击穿了 哈哈    修了一个软击穿
还忘各位领导 多多加几个分

通电咔嚓现象

楼主 高手啊 !多发些实例哦

网友:
  使劲拆~!   终究还是拆出来 啦····   佩服~!~

谢谢分享~!

网友:
会有多个软击穿的现象吗!请指教

网友:
拆得辛苦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
真是拆的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