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P CQ41断电问题

楼主(2011-07-18):
    前几日接到一台CQ41 i3的笔记本,接上电源,开机马上断电,拆机接电发现有一芯片ISL62283发热,手头没有此芯片;就让客户把机器留下来。隔日买回芯片,刚开始没焊好,结果插电发现接口处灯不亮,再一看,烧了好几个ISL62283那边的几个上管,还有电容,更换完之后,再重新焊了一个ISL622683,发现还是不正常,结果发现ISL6269芯片也发烫,又没有芯片,只得再去买个芯片回来,换上之后,能上电了,不过发现有好几处电压没有,就查看CQ41的图纸,发现ISL6269开启信号EN没有,量了此信号对地了,此信号来自EC,到各处IC,有显卡供电,北桥供电,看图纸发现都有电阻通往各IC,那会不会是这些IC出了问题呢???就把各IC电阻拆掉,当拆到给显卡供电的51117芯片时,就正常了,原来是这个芯片出问题了,刚好有一块HP的废板上有这个IC,换上以后,心想,这下应该修好了吧,喜滋滋的就把CPU,内存,开关板,屏都接上,开机上电,结果还是不显示,量各电压都正常,这下陷入困境了,之前量到CPU有一路阻值是000,会不会是CPU出问题了呢?可是今天刚好来了一台I3的机器,把CPU换到此机上,正常亮机。唉,CPU没问题,就刷了一个BIOS,还是淘声依旧。各位有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器,分析一下。  上过可调电源,电流恒定在0.85A,灯全亮,灯不变化。

补充内容 (2011-7-19 11:20):
此机现在开机正常,CPU也是好的,用可调电源开机,定在0.85A不动了。BIOS也刷过。

网友(点评):
前量到CPU有一路阻值是000,会不会是CPU出问题了呢?可是今天刚好来了一台I3的机器,把CPU换到此机上,正常亮机。唉,CPU没问题,就刷了一个BIOS,还是淘声依旧。 这个真没看懂

网友(点评):
部分HP机器要用原装电源才可以正常工作的,以前遇到过6235s用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6多就上不去了,内存不过,接原装电源OK

网友:
码卡跑什么啊!

网友:
先把短路的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查查还有其他短路没

网友:
楼主换完显卡供电IC后把电阻焊回去了吗,显卡供电正常吗,如正常是不是显卡也坏了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