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一開電腦即燒電源線的插座保險絲

楼主(2011-07-18):
那ATX電源已用了約5年 開電腦燒保險絲時 會見ATX內有一火光  應那個零件損壞呀 請指點謝謝

网友:
一般能闪火光的除了保险外就是三极管类的了。

网友:
都烧了还看不出来吗

网友:
应是高压区还有短路的故障,用灯泡法检测

网友:
謝謝回覆
電源內的零件外觀沒有燒黑痕跡  大電容沒有脹 整流管沒有短路 用燈泡應怎樣測呀

网友:
300V电路短路了  查桥堆或开关管

网友:
开关管坏的可能性很大,,待机管坏也有可能,这些坏了,才会烧保险丝!!

网友:
有些元件烧掉(或短路)并不一定要外表上有明显的烧痕。

用灯泡只是一个技术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用灯泡去查。用你的万用表去查吧,要不然你永远修不好东西。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三个你这样的问题,不是整流桥短路就是开关管短路,好修的很。。。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电源,插上电源线就烧保险,最后查出是两个开关三极管J13009-2坏了,换上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