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 U100 外接显示器 转不出去 急!

楼主(2011-07-18):
今天来了个上网本,MSI U100的!
故障是  外接到液晶或大屏幕上不行!上网本的屏闪一下就回复正常!
之前一直都有用外接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北桥,或进PE切换看看,重装系统先

网友:
接上外接开机试下,先从软件入手,调下显卡设置,看行不

网友:
重装过系统!  至于进PE试,这 还真没试过!
要说从软件下手的话,  我完全不知道那个软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