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通缉 HKC t2208... 凡有此机者,注意了...

楼主(2011-07-19):
  小弟 今日接修一台  HKC T2208 液晶显示器是 RTD2120+RTD2545方案的驱动板,电源高压一体版,故障现象为,指示灯不亮,不通电,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故障,5V滤波电容鼓包,更换后试机,故障依然,遂,万用表测之,5V抖动,在3-5V频繁抖动,然后接着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由于手头有其他事,暂时把它放一边了,忙完了后回头又修它,再次地毯式搜索排除,终于检查到问题所在,是高压12V供电和5V供电之间的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所导致的,拿掉后 电源正常,接上驱动板.按键板开机,指示灯工作正常,显示屏出现不规则的横条黑线,,背光正常,首先怀疑屏坏了,由于手上没有支持22的通用板,于是用 19的板子点了一下次,发现屏是好的,只是幅度不够大估计是因为板子不支持的原因,经过测试后那么问题应该是在驱动板上了

   于是检查驱动板,供电正常,代换晶振,驱动板上相关电容,故障现象不变,依然没有进展,查来查去没有进展,后面实在没有办法,就去找了个22寸的板子回来,换,心想换下板子总会搞定  ,于是 跳线,飞线,忙得不亦说乎,插电试机

反而不亮了,指示灯也不亮了 (板子是刷了22程序的绝对好的)把屏线取了试机板子又正常可以开关机,难道屏有短路的地方?或者选取的屏线不对?  经过反复的对比和研究,确定屏和板子是没有问题的 ,但一时有找不到故障点,哎,郁闷啊,  心想原机的板子是不是程序软件出错了,于是又用原机的板子刷程序,大家都知道 液晶维修平台的那个在线编程器,只能烧写不能备份,于是悲剧从此开始......

            刷了个19的.不开机了,刷了我电脑里面所有相近的程序 都不行 ,哎,上网去找吧,找了一大把都没有原机那种方案的程序,后来在数码之家找了一个一样方案的,没有想到的是注册居然要邀请码,而且付费购买邀请码都不行了,刚在在4月关闭了这个功能,没有办法 ,还是只有搞 通用的板子,于是 又是一阵忙乎,飞线搞定后试机,接上屏线指示灯就不亮,去掉就能亮了 ,头大了
.....

    冷静一下 回来思考问题 ,通用驱动板和屏既然都是好的,那么  那么问题一定还是在电源板上?  这个时候 想起了我的老师了(万用表)  分别测了一下接上屏线和不接屏线的5V供电电压 发现  不接屏线电压是5V正常,接上后电压变成3.5V左右  ,明显电压不正常,这次问题终于锁定在电源板上了,  于是检查电源板的 稳压取样控制回路,代换光耦,精密稳压器TL431 ,尖峰吸收电路 ,代换电源驱动芯片,依然一无所获,问题 究竟出在那里呢?

    仔细的回想了整个维修过程,一开始就只是更换了滤波电容,去掉了 稳压二极管,电容换了应该正常了 ,稳压二极管按道理说去掉了 问题不大,但是 是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可以怀疑了 ,于再在报废的液晶电源板上找了个14V1W的稳压二极管 装上,奇迹出现了,液晶一切正常了 .....郁闷惨了 ..

  自此液晶修好了,我郁闷了 ,   稳压二极管是怎么坏了的?(电容鼓包失容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击穿稳压二极管?)此 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正极端接5V负极端接14V)?怎么会导致5V输出不稳定?  请版主 及 高手给于解答 ,小弟在此谢过..

     PS:     哪位高手手中有此方案(RTD2120+RTD2545)的22寸宽屏驱动程序还请不要吝啬给小弟传一个 ,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二极管的作用这里讨论过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5443-1-1.html

网友:
帮你顶吧。没这个程序,不够修过这种故障。
用示波器能看到每秒一个脉冲,开始一直修前级,后来才发现走了弯路。。呵呵

网友:
杯具,绕了一大圈,不过佩服楼主的毅力

网友:
好像有几台HKC液晶再修,我会注意一下,谢谢好心人。不过奇美的液晶换过鼓包的电容就有啸叫声,负载不起来,很是难搞。
看到“踪影”兄弟了,最近不见踪影,看来也忙。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443-1-1.html
这个帖子可能对你有帮组

网友:
这个稳压管的作用在论坛里好像早就讨论过了。。楼主仔细搜搜吧。。。

网友:
看楼主修机绕了一大圈,其实可以一部分测试,加个12 v, 5v电源板测试,可以判断问题在哪部分

网友:
这个程序不是很好找啊,

网友:
显示器还不会修,不过原件替换是知道的
稳压管可以去掉真的没听说,改7805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
我这有一台方正FDC-80WT的22寸液晶,采用RTD2120L+RTD2545LH的方案,屏的型号:M215HW01,开始为电源板虚焊不开机,焊好后不接VGA信号时,LOGO显示正常;接上VGA信号工作一阵后,就白屏了,已换VGA线试了,确信VGA线没有短路。白屏时查得供往屏的5V电压没了,这时如果给屏加上5V电压,又显示正常,但亮度不可调。不知道该机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请高手指点指点吧。
如果谁有RTD2120L+RTD2545LH的软件,也给小弟一个吧,邮箱:payz@163.com

网友:
取了坏原件不装  就通电  这是大忌   特别是修电源  在电子电路上每个原件都有它的作用   你这样缺原件也通电没烧你一大遍原件已经不错了。

网友A:
那个稳压二极管去掉就有问题。说明12伏电路滤波不好。有尖峰脉冲。

网友:
楼主啊你绕什么的圈子啊  佩服

网友:
有些稳压管子是不能去掉的

网友:
电子元件,随时都有可能坏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来的!不过不是这样故障,是白屏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8443-1-1.html
看了这个帖子后可能会对你有点用

貌似二极管起钳位

网友:
其实把自己要表达的说清楚就行,,没有必要写这么多,,,要言简意赅,,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一台联想L171电源板输出电压反复变,不知道是不是跟楼主的问题一样?明天好好研究下,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看起来还是经验问题,呵!~多量量,多测测!~

网友:
最后问题还是解决了,还是不错的,最起码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呀!!!

网友:
手头刚好有台同样故障的机器,不同牌子的,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种问题!
屏线不接一切正常,接上去电源灯就一闪一闪的,无法点亮!
等下试试看楼主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2017-01-22):
自己制造的新故障

网友:
稳压管是增大5V供电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稳压二极管去掉就有问题。说明12伏电路滤波不好。有尖峰脉冲。
维修中,这个二极管,我去掉过,只要电源是正常的,可以去掉的。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注意了

网友:
缺了不装,也是醉了!

网友:
HKC比山寨货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
惠科显示器的通病吗

网友:
受益了,但加不了分了

网友:
惠科显示器的通病吧

网友(2017-02-21):
按说去掉稳压二极管不应该不开机的啊,看开这个机器也是个奇葩啊

网友:
这种问题 确实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