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桥电源IC工作条件满足没发出驱动电压 不知道R ...
技嘉 桥电源IC工作条件满足没发出驱动电压 不知道RT9202的替换

楼主(2011-07-19):
今天修到一技嘉的一板 桥电源IC工作条件满足没发出驱动mos管的电压!!RT9202 料板上没这个芯片 !不知道那些可以替换!
芯片

网友:
RT9202很好找呀,楼主的料板还要再增加一些才是。

网友:
W83 第二排321G这个可以代..还有9214也可以试试,有的能带有的不能.如果不行可以把7脚的电阻改下..本来接的应该是Q1的D极吗.改到Q1的S极上去..

网友:
7120.是945的就绝对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我也是遇到替换RT9202的问题。。不过我这个是产生内存供电的。。。

网友:
9202应该原值代换的

网友:
9202很常见呀,好像是不能代换,

网友:
貌似9202很多啊

网友:
rt9202碰到很多 坏的也很多 便宜常见的电源ic 建议多备点

网友:
用 isl6520是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