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代换原则

楼主(2011-07-19):
各位师傅。我是新手,请问一下,现在的本本的电源适配器的型号规格比较多,比如输出电流相差不大的情况下19V输出的适配器,可以代换20V输出的适配器吗,还有就是,18。5V的惠普适配器可以用普通的19V的适配器代换吗。输出电流差不多一致的情况下。谢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代换。

网友:
首先得接口相同  其次是输出电流大的 可以代替输出电流小的 比如19V 4.74A 可替代19V 3.42A   电压最好找一样大的。差个1V左右 问题也不大 ,出客户最好按一样的 要不客户疑神疑鬼。
还有HP带针的  DELL带针的 IBM 带针的  这几种无法替换 无法通用  最好用原装 省去了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