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所显内容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原因

楼主(2011-07-19):
在维修液晶显示器实践中遇到显示内容一半正常,一半不好的情况较多最后原因有两种其一是楼主谈到屏坏不能修复。而更多是上屏排线氧化接触不良,经过清理便可修复。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内容好精辟·························

网友:
想了半天不是太明白,上排线?楼主说的是不是驱动板接屏的排线?

网友(点评):
我想楼主说的应该是液晶屏上的面板和屏上驱动排线的接触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屏线的可能性不大,,主要还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屏坏了,屏线只是一少部分,如果是一半正常一半花的话还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2011-08-25):
此种不良屏本身坏的较多,屏线坏的较少!

网友:
多多学习了,还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可收藏参考。

网友:
   好像是灯管坏了吧?我上次修了这么一个  能显示器  一半暗  一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