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105tx BIOS刷坏了,不开机,急急急!

楼主(2011-07-19):
cq35-105tx BIOS刷坏了,不开机,求处理办法,不送维修站,我们这里没有,我刷的是惠普CQ35,dv3最新B.0D版BIOS 修正开机声音 无音量图标问题B.0D.XP BIOS,求解决方法,!!!!!!!!!急

网友:
刷之前都没先备份?

网友:
亮了就好解决了啊,你上惠普官网,在线下载个BIOS,可以直接刷的,上次我也是刷上后认不出来声卡,就用这个办法解决好了

网友:
就是现在机器点不亮了 ,谁有相同的BIOS,传一个,还有说下,现在怎么刷,机器不亮

网友:
已经处理好了 ,在官网下了个BIOS,用网上提供的办法,先把BIOS拷贝到U盘,插到笔记本上,按住WIN+B,在接上电源开机后松开WIN+B后,机器自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