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水牛电源关机状态下雷击了,有5V待机,短接绿灰无反映,一般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2011-07-19):
一个大水牛电源关机状态下雷击了,有5V待机,短接绿灰无反映,一般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短接绿黑吧。。。

网友:
494+393~~~

网友:
真是楼上所说的管理方案,那比较好查,首先辐电源工作正常,紫线和绿线能正常输出电压。先确定主开关管的两只管子是否损坏,再查494工作条件...494+339的方案百度一下很多,照着量就行了

网友:
查找SG6105的第8和第9脚连接的二个三极管,一般是c945,如果你不能确定它坏,找2个好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
主电源没有启动,,,

网友:
查推动和开关管。

网友:
副电源正常,查主电源开关管是否短路,推动管是否坏。

网友:
说一下电源的IC呀。

网友:
我有个长城的,高压部分短路,查到两个13009击穿,后用2SC2625更换上,待机+5VSB和绿线电压分别为5V和3.6V,短接绿线不触发,更换339和494,还是一样,查后端三个三脚双二极管正常,不知哪里问题,待修。。。。

网友:
也想看看如何。

网友:
电脑电源由于体积小原件紧密对哪一个下手都不容易,有些电源还有很多的贴片原件,准确的故障原件很重要,我昨天修的那个电源也是有5伏副电源,短路录黑主电源不启动,300伏正常,短路录线检测12伏有5   6伏马上下降 5伏输出没有电压,其实就是5伏整流管坏了,当时没发现,因为我习惯测量电路对地电阻都用1K档,所以马虎了,准备对339动手,看到那反面一些贴片电阻 电容就没急着下手,想了想,既然339控制主电源它一定有控制输出端,检查结果它很正常,这个我维修少,经验少,没事准备把那些报废电源弄弄。

网友:
怎么这么复杂。。。

网友:
是的,电源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