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6E 8734A发烫机器是进水的

楼主(2011-07-19):
机器型号:三星R26E
板号:HAINAN3_SRE
机器是进水的,是从键盘下面进的,但主板上没有发现水的痕迹,有可能水干了,然后拆机看看,结果发现8734A发烫,换了一个也是一样,故障依旧,然后就看看他的几个条件

   LDO5是5V LDO3是3V,V+是18.几V,ON5 ON3是3V,REF基准是1.9几V,然后也没有待机3V 5V,可以触发,但触发后也没有3V 5V ,然后我就测试看看是那部分短路,结果发现光驱接口旁边有一个电容C608对地了,如图
然后在看看硬盘接口C422电容,也是对地的,如图

然后在看到C56也是对地的,如图:这是由Q21转出来的电压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查了,那几个电容都拿下来看了,拿下来不短路,我就没有招了,然后我就问问我师兄就叫我烧机,看看能不能烧出来,烧机如图:

结果没有发现板子上的任何一个零件发热和发烫,只是读卡器的地方有点热,然后我就想那个地方没有东西,怎么会有点热呢,不是很烫,就是板子有点热,因为是我用1V开始烧的,当时就想这个地方没有东西,怎么会热,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水进到板层里面去了,然后就没有招了,只好把读卡器的卡槽拿下来看看,结果发现烧了,就是板层烧了,如图这个是我处理过的图片, 之前是烧的,都烧黑了,板层烧了,然后我就把他挖空了,就不短路了,结果把之前去取掉的件装回去,在上机结果电流就上去了,在接屏就看到三星的LOGO了
接着就准备装机测试。附图:

网友:
怎么图都到一起去了,怎么插入到中间呢,我第一次发图帖,还望见谅啊,编辑好了,然后我编辑了一下

网友A:
都那么大个孔了,如果板层中有信号线,我估计得换主板啦。

网友:
挖那么大的坑  里面幸好没其他的信号线  不然可不好弄了

网友B:
很明显5v短路,烧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5v短路,烧5v吧

都修好了,还烧啊

网友C:
楼主 你查电容花了多久时间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查电容花了多久时间那

对与你大师来说,那不一样的,初学嘛

网友:
又是烧机解决的,记住了,还好挖的洞里没有重要的数据线,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不错啊。看样子读卡器是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点评):
小强也不错哦,怎么没见传说中的洋妞?

网友D:
怎么就烧到PCB去了呢?进水键盘没坏吗?

网友(点评):
洋妞打包回去了。都没人要。可能进过孔里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烧到PCB去了呢?进水键盘没坏吗?

键盘没有换,很奇怪的,键盘下面全是水,但键盘没有坏,主板打开的时候没有水的痕迹,但读卡器那烧了。怎么也没有想到那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都那么大个孔了,如果板层中有信号线,我估计得换主板啦。

这个孔不算大,主要这明天什么信号,还有比这更大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孔不算大,主要这明天什么信号,还有比这更大的呢。

请问LZ这块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还有ON5  ON3的信号是由谁发过来的,我是新手请教,谢谢!

网友:
我见过比这个更夸张的,都挖穿了Vin才不短路。。而且重要的是挖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LZ这块板是哪个厂家代工的,还有ON5  ON3的信号是由谁发过来的,我是新手请教,谢谢!

?哥,你可是07级的元老级人物啊,怎么混的?

网友:
直接挖空了就行了?

网友:
如果烧黒的话,会有臭味啊,,有种味道的,如果不热的话,,,摸,,闻,,,,望,闻,问,土刀,跟中医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你可是07级的元老级人物啊,怎么混的?

我以前没修过本本,而且前两年也没有搞这行,麻烦你说话先问下原因

网友:
我嘞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