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LE19C3 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1-07-19):
长城 LE19C3 液晶显示器开机正常亮一下,就灭了。我检查过了是高压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把高压板修好或者更换

网友:
查变压器,这个机器很少会有这样的问题
一般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5707的管子啊

网友:
戴尔显示器17的没有5 v 12v

网友:
我给它改了个高压板OK了,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修液晶显示器,一定要备一个单灯高压板,用来测屏灯管的!以免走弯路!

网友:
俺也遇到过这样的显示器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不会修,换通用高压板了,

网友:
替换法试试

网友:
刚刚修了个,灯管坏了,导致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换高压只要接个12V再接个开启信号,一般都是5V/3。3V再接个地就行了

网友:
现在烤鸡2小时了快,还没问题,准备收钱交机了

网友:
一般都是换高压板这样容易修容易收钱,不然客户说换这个小零件收我这么多。

网友(2012-01-31):
我的是亮有一分钟左右才不亮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2013-04-11):
都是高手,没有办法,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