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后,无法进入

楼主(2011-07-19):
这两天电脑老是提示内存指令什么的,一直都这样,昨天就把电脑备份了,但是备份后就进不了系统,然后我就再用glost还原一下,还是进不了系统了,图片如下

网友A:
安全模式呢 重新分区 格式化 重装系统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模式呢 重新分区 格式化 重装系统 试试

什么模式都不行啊,试过了,系统都重装了

网友:
拔掉一根内存试试

网友B:
bois硬盘模式改一下 acpi关了~

网友:
把内存拔插一下试试  也许是内存出问题啦

网友C:
换个内存   不行测测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C盘坏道造成

网友:
把硬盘全部格式化看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内存   不行测测硬盘有无坏道

怎样测试啊,进不了系统

网友:
内存或者是硬盘有坏道。要不就主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is硬盘模式改一下 acpi关了~

她自己关了啊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像是硬盘问题多点吧

网友:
一般应该是内存或者硬盘的问题,也不排除软件。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如果有小问题直接修复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测试啊,进不了系统

把系统装在其他盘试一试···或者用原装盘装哈系统

网友:
内存硬盘的嫌疑最大

网友:
换个内存插槽看看

网友:
换个内存在试试

网友E:
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是啊 我觉得也是 呵呵

网友:
你也可以换个光盘试试

网友:
换一个光盘不好用的话 就换个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不好用的话 就换个内存

网友:
换个内存不好用的话 就换个CPU

网友:
换个CPU不好用的话,把你电脑炸了、

网友:
内存硬盘都检测下

网友:
按F8,选择恢复上一次正确配置,试一下,不行就只有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