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鸟显卡 你熟悉吗?

楼主(2011-07-19):
   买了个agp显卡,草,软件一测是4x 上面还写着8x,这先不说。  插进主板(含集显)开机后,集显独显集显都正常,驱动精灵说是要升级显卡驱动,就升了,靠,升完后独显就不能用了,直接黑屏。之后找了很多驱动,做了很多系统,要么插上后集显独显都不能亮(貌似都进了系统正常,只是不显),要么独显进到硬盘检测卷中错误画面,就定屏在这里了,但是此时插到集显,正常运行。 艹,好系统插进独显开机后,就黑屏,  艹,是不是假显卡,连个驱动找不到

网友A:
雷弛 这下可被雷倒了

没有见过

网友:
有一个FX5200稳定版驱动下.网上.

好象是2.11.15.0

网友:
我有二块双敏速配FX5200只是把静音散热改为风扇散热完全没有此现象,很正常。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散热问题?  这块风扇散热的 应该没问题吧  我摸过  除了两个场管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弛 这下可被雷倒了

没有见过

过几天抓紧退了,什么鸟卡   我也没见过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雷驰,好雷人的东东呀。估计也没有官方可下吧。用驱动人生下个吧

网友:
有时山寨的杂牌显卡就是这样的,不装驱动可以显示,装完重启后就不行了。
因为只能装它自带的驱动,而它的驱动基本找不到,所以现在我都不用杂牌的东西。

网友:
拆下散热器看一下芯片是5200吗?我这有块上机显示5200的显卡;拆散热器后看到的竟是440.
这山寨啊!!没得治了.

网友(点评):
是呀!5200都是8X的,你这是4X的应该不是5200。

网友:
哈哈,又是JS的杰作!严重BS这帮鸟人!

网友:
看板形,基本可以肯定 ,这卡的确是FX5200 只不过是个杂牌子的工包卡,,
另外LZ说的显示4X,也不是卡的问题,这卡应该是8X的。只不过你的主板不支持AGP8X。
如果想完全显示8X 至少要848-865 以上的芯片组 845以下全是4X的工作模式。
还有插上独立显卡,集成的卡会自动关闭,如果插上独立显卡后集显仍有输出信号。则需要在BIOS中手动将集成显卡关闭。
不然系统默认第一输出还是集成的,如果你的集显是INTEL的,而装了NVIDIA的驱动,自然要出问题。

至于怎么操作,这是每个技术人员都会的装机基本知识,就不细说了。

网友:
一般如果是山寨的都驱了没用或一样的,我碰到一个和你不一样的情况,忘记是GF多少型号显卡了,AGP的显示是256M,装好系统。不管你怎么驱都是128M,后来打开GPU看了才知道是128M的,你可以打开看下或直接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散热问题?  这块风扇散热的 应该没问题吧  我摸过  除了两个场管发烫

我是说双敏速配FX5200和你FX5200的驱动差不多吧。

网友:
插独显开机进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下把集显关掉。然后重启计算机就可以了。
本人亲身案例。仅供参考。

网友:
估计是JS刷了BIOS的卡,淘宝很多这种垃圾卡,驱动会很难搞.你拆下散热片看看GPU是什么型号就清楚了.

网友:
那楼主的机子是不是太老 了啊

网友:
建议楼主赶紧去退了把!!这个就是个山寨的 我也被骗过一次!!最后还是花了700多买了个品牌的显卡!!

网友:
山寨货,估计芯片都是刷上去的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翻新的哦

网友:
5200应该不需要驱动的
进系统黑屏,一定是GPU的事情了

网友:
一个AGP卡 有必要么?

网友:
同意15楼

网友:
应该是翻新的,但不会是假的,fx5200还有人造假吗?太低端了,楼主还是先把系统重装一遍看看。

网友(点评):
重装了n次了 驱动难找 难于上青天~

网友:
像以前用mx4000芯片改的5200显卡

网友:
估计是个低级错误~~主板设置了集显优先,所以第一次开始集显独显都有显示,装好驱动副卡一般会灭的,除非设置过,先看看主板bios设置再讲。另外,如果主板只支持AGP 4X 那么就算显卡是8X的,也只能上4X~~~ 5200没有4X版本的~~~

网友C:
12楼正解!
暂且不提此卡是不是改卡。 作为一名维修人员,楼主连最基本的硬件知识都很匮乏。不管什么鸟卡,都玩的转,才是我们的本事。 况且5200是10年前的芯片了,都快成古董了,不值钱的东西,估计没有人再会拿这种垃圾卡做文章了。 我估计楼主的主板都是最垃圾的山寨板而且还是块845的,不然一般稍稍叫得出名字的主板,只要检测到独显,都会自动关闭集显的。AGP的工作模式在乎你的主板芯片是否支持。

网友:
翻新+公版+假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这种假卡,应该是刷过BIOS的

网友:
5200在XP系统是免驱的。所以说。楼主应该先慢装一下系统。看正不正常。正常即OK。不正常。唉。大明显了。显卡坏了~还想怎么搞??

网友:
垃圾显示卡,扔掉算了。。。恼火很

网友:
什么年代了?还用agp?5200连个集显的性能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楼正解!
暂且不提此卡是不是改卡。 作为一名维修人员,楼主连最基本的硬件知识都很匮乏。不管什么鸟卡, ...

我是 ms-7131  貌似915的

网友:
这种显卡去年我卖时,很多新的拿出来就是坏的。

网友:
这个FX5200是8倍速的,只是你那主板最大只支持4X的吧,呵呵!只支持4X的主板,可能支持8X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卡够新的,其实买个好的二手卡不难。这卡做维修测试用也不错。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不是软件问题吧

网友:
你被山寨了不过我记得FX5200都是8X的才没应该没有4X版本的.

网友:
遇到这种现象是独显超频啦,反正很难搞不知道怎么被我搞好啦

网友:
广州货 5200

网友:
N卡的外表, A卡的芯片, 正品山寨, 杜绝假冒, , 当然这种卡用的是NV芯片的也有,  用NV芯的会空焊,

网友:
进系统黑屏 估计是分辨率默认设定成600*400了,显示器显示不出来,你进系统时按F8 选择进入VGA模式。

网友:
哈哈  其实 这事还是看人品 嘿嘿

网友:
楼主的情况貌似是出在主板上...

网友:
以前我遇到都是进安全模式删除驱动再打 基本都能好

网友:
现在淘宝上那些山寨的显卡也多得是,什么DDR3 1G的才一百多,确实是比较诱人的

网友:
你就不能拆下散热器看芯片型号?

网友:
看来买东西还不能太随便了,买个山寨的连个驱动都没得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显卡

网友:
山寨的显卡!贴牌子的!

网友:
呵,卡上面看到雷池正品呢!

网友:
我现在用是就是这种显卡啊,一切正常啊

网友:
8X的显卡插到AGP 4X的主板去是不能工作在8X模式下的,楼主你查一下主板了。

网友:
汗..要用AGP的,直接买一 二手的用着就行了,30--80块,5200的也就6、70块,用的着买新的吗》?

网友:
可能是连程序一起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