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一下屏的好坏。双36排线。以前发

楼主(2011-07-19):
原驱动板开关有电压,不开机,没有找到程序,所以从淘宝网按原型号一模一样的定了一块,驱动板到手后,很顺利的接上了,开机保护,仔细看了一下,原来双36的排线,驱动板是CN2,CN1,而屏是CN1,CN2,我粗心没有看,就给接反了,再正确的地方插好,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是原来屏就是坏的,还是我人为给烧了。插反烧了也不能这个样子啊?再说了,是供电对地保护,也不是进到别的地方。
注:排线断线会这个样子吗?以前没接过双36的显示器,这个头一个,感觉很不爽,一看就是节约成本的产品,记得屏有就有一个324的小IC,再全部都是电路,连三极管都少。

上面的图是最近发现的,因为昨天来了一个修显示器,也是杂牌,高压板烧了,我拆开看了一下,驱动板和我的这个坏的驱动板一模一样,查上面的料号都一样,于是我又把这块屏拿出来,连好了线,一上电,变成这样了,以前发帖有的朋友说,这块屏坏了,但现在看来,屏还可以这样坏吗?两个驱动板,显示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然后我又换回原来的驱动板,现象和图1是一样的,再接回来,还是图2的样子,我有点迷茫,请高人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或有类似的经历也出来谈谈,大家伙分享分享,好吗?

网友:
2图 3图 可能和程序也有关系哦

网友:
2图和3图是一样的,发重了,1图和2图不一样,但它们是同一个屏,不一样的驱动板, 但驱动板是同型号。1图是按照原驱动板从网上买的,2图是后来一个维修的17显示器的驱动板接到了这块屏产生的效果。

网友:
怎么竟无一人知道原因,难道师傅都睡觉了?

网友:
你这个屏的三级驱动IC坏了。

网友:
根据你说,我的理解为,你原来认为坏的屏是19宽的,而你后换的板子是17屏的板子,所以会出现那个分格的现象,这样看来你的屏幕本身没有坏,因为少了很多的线。要么是你先前那板子坏了,要么你再换个屏线实验一下。

网友:
学习中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一个主芯片试试

网友:
我的显示器和图1一样。但是没这么厉害,还能用

网友:
可能是驱动板,如果不是驱动板,那么试一下刷bios

网友:
如果不是驱动板,那么试一下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