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没有解决--装上COMS电池就无法开机

楼主(2011-07-19):
不装电池正常使用 装上电池 (电池好的)主板就点不亮了 哪位师傅帮解决下?

网友:
RTC电路出问题

网友:
南桥坏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了的话,不装电池能开机正常使用么?

正常使用。。。。。

网友B:
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坏了,......

实在是搞不懂 我不装电池电脑能正常使用,南桥坏会造成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跟南桥没有关系。应该检查一下RTC电路

哎水平有限啊 查不出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先不要换,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测测电池底座。 另外看看coms跳线

网友:
确保CMOS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先查COMS电路,没问题看来就是SB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不妨刷个BIOS试试,刷完之后最好是换个新电池。有90%的把握能对好啊。

网友:
CMOS电池座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