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修好高压后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7-19):
三星943NWX,屏幕闪一下就黑屏,换高压线圈后正常,但是显示色彩偏红,有些花屏的现象,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屏线处理一下再插上试试,偏红是这个屏的通病,论坛有解决方法,自己搜索。

网友:
这个显示器很多人都说程序问题。换个驱动板点屏看看。

网友:
谢谢,没有驱动板换,重写程序行吗?哪位有驱动板程序?谢谢发一份好吗?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擦好吧

网友:
已经解决,是调整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