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000 旋转触摸本,换CPU后,开机提示‘you are using the wrong battery on this

楼主(2011-07-19):
本子原本是开机无显,AMDCPU的,有电流跳变。
   首先把CPU换了,开机OK。

一直都是用外接电源测试的,等装好后,接电池开机,就提示如下:
you are using the wrong battery on this system
      Please remove this battery. Press any key to shutdown the system。
意思是你的电池不对,要拔出电池,关机之类。然后敲任意键就断电。

再外接电源进系统,再插入电池,可以识别容量80%,还能充电。拔掉外电,能继续使用。
不敢肯定是否是电池的问题。
BIOS选项里没有关闭提示的选项

请坛子里有经验的师傅赐教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楼主 你用电池进PE能不能进去?进不去你在换个CPU试试   原来在烧CPU前电池肯定好使这点你和客户确认过了吗?

网友:
怎么才百分之八十?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问题,不然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首先如果单用电池开机,马上就会报错,没有机会进PE。
现在已经再想办法找该机原来的CPU,看看是不是CPU型号不对导致的。

因为不是直接客户(给同行修的),据反应是位老总人物吧,人家肯定会说电池之前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