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升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07-19):
1。换CPU风扇
2。降低CPU电压(BIOS)
3。加机箱风扇

网友:
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
你吧CPU上面的硅脂换  试试  换个好的  像含银硅脂

网友:
LZ在BIOS里面咋跳

网友:
bios里的cpu电压怎么改

网友:
呵呵,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有的导热管也会有问题的,两边的温度不一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啊 ?

网友:
换个有热管的散热器

网友:
这些都是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吧

网友:
打开机箱。。。。。。。裸奔

网友(点评):
帅哥,这样破坏风道,不利于散热好不。小心某某烧掉

网友:
跟换硅胶背

网友:
环境也很重要 换个凉快一点的地方吧

网友:
你把CPU上面的硅脂换,换个好风扇

网友:
这个搞电脑的都懂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 提的真经典, 建议你多学习 维修的方法  发帖

网友:
说到底  多弄点风扇不就行了么

网友:
少打开一些应用程序也管用

网友:
你完全算灌水,发了个没技术含量的帖子,要么自己DIY水冷还进来看看

网友:
大热天 人都怕还何况机器

网友:
降核心电压 换风扇

网友:
加液冷吧

网友:
加风扇,换cpu风扇

网友:
板子到了一定的时间,用在好的风扇也不行了,就和人老了一样的,只能换板了!

网友:
定期除尘和风扇保养,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了啊

网友:
楼主,开个玩笑,给它加个空调吹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