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问题

楼主(2011-07-19):
DELL 1526 上电池 开机 右上的灯闪一边就没有反应了,硬盘灯亮着
用电源上电 开机 电流调到 0.71就不动了 跑码为0 CPU供电为 0.91
求维修思路
cpu
cpu供电
硬盘

网友:
往北桥方面考虑一下,DELL的机子有一些诊断卡是不支持的

网友:
上电开机 可调电源报警
DELL 键盘上的3个灯都不亮 ,显卡有做过。 还是一样 , 显卡有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