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1-07-19):
我现在有一台显示器冷机开用着没问题,但是用俩个显示把主机关了再开 显示器就黑屏了。测电源板5v偏低,电容 整流管 光耦都换了  问题依旧 求高手指点

网友:
5V是反馈检测的查反馈电路。

网友(点评):
显示器冷机开机能正常使用 只要不重启主机 再有就是换分辨率了就不亮了

网友:
驱动板那边有没有小电容下面鼓,仔细看看

网友(点评):
冷机能正常使用 驱动板没问题

网友:
貌似是电容或者是三极管

网友:
学习下前辈们的经验!让自己更充实

网友:
换下电源板,看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