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OC 18.5寸液晶MCU

楼主(2011-07-19):
电源板12V 5V正常,驱动板3.3V正常,怀疑是MCU程序坏了,主芯是TSUM1PFR-LF,MCU是SST25LF020A ,屏是M18.5XW01,液晶外壳型号是TFT185W80PS,在线急等!
电源

网友:
显示器型号是什么,,

网友:
没人有这款液晶的MCU吗?

网友:
给我下你机器的型号,不是tft 这个开头的,或者机器的对内机种,T7 T8 T6 T9 开头的,T在冠捷里面代表LCD 液晶,后面的数字代表尺寸

网友(2011-08-21):
我也遇到了这台机子。也是不通电。电压都正常,也在找这个MCU 有哪位大哥。帮忙发一个好不。
TFT185W80PS 驱动板。板号是。715g3244-1
显示器型号是。AOC 931SN
主芯是TSUM1PF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