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系统怎么装不上去呢!

楼主(2011-07-19):
内置光驱  外置光驱 都认 但是不能  直接装上去  只能到PE里面装   到PE里面装好WIN7   重启时候  装百分只七十  就重启了   重启之后  提示  (计算机意外地重新启动 或遇到错误.......)  需要重新装。   我现在都装了N变了  没有  都是这样状况 。   这个机器以前在我这里修过显卡   显卡 换的   现在又重新加焊过  都是一样     那位高手  给小弟  提示一下  谢谢了

网友(点评):
先扫下硬盘

网友(点评):
你用的是安装版的吗?

网友(点评):
先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A:
你是全格的吗     不行就用服务器装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全格的吗     不行就用服务器装咯

唉  格了好几遍了  都是一样

网友(点评):
还是扫下 清楚

网友B:
换内存,换硬盘,,,应该不是啥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换硬盘,,,应该不是啥大问题..

呵呵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不知道。。。

先换个硬盘瞅瞅再说,,

网友:
讨厌HP,恶心SONY 。。像一些新机。想装XP真的是无聊至极~折腾到死~坛子讨厌联想的大把~但你请看看。联想机那一台不能修改ACHI?就这一个简单的选 项。就可以省下我们装系统的很多麻烦。这个技术HP    SNOy做不到吗???不。。。他们是根本没有把消费者当人看。我支持国产~你可以说我是枪~我理解。想骂我的人。。来。。给你五毛。。

网友(点评):
还有东芝 小日本的

网友:
今天刚见过这个机器     不过还好啦

网友:
先试试XP吧,纯净版的,不要安装驱动

网友:
这款机器必须先安装win7,在系统下刷BIOS再装 XP的

网友D:
WIN7下在线   刷写BIOS     把BIOS 版本  改低 一点 就可以装XP了

网友:
这机器可以装XP的,只不过进系统后有的驱动打不上,楼主可以先装XP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7下在线   刷写BIOS     把BIOS 版本  改低 一点 就可以装XP了

是显卡不对....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