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1-07-19):
如图,右边有一列出现横条, 不知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什么记住显卡 屏线 屏都有可能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倒霉的话是屏坏。。运气好是屏线接触不良。运气一般 就是显卡。

网友:
屏,显卡,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来回翻屏会不会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屏  坏了   你看看外接  还花屏  如果还是一  那就是显卡了    不花  就两样了  屏和屏线

网友:
屏线的 可能性 大点,,,, 解决了 记住告诉大家个 准确答案

网友:
我的广达SW8 集成显卡的主板 花屏 也差不多这个效果 大多数是不进系统前 字体发抖。 确定不是屏的问题 换了三张屏 三张屏显示的效果各不同  有时候进系统后就正常了  系统下刷过BIOS无效  准备明天编程器重刷一遍 再不行就 定屏线看下。

网友:
外接如果也这样就是显卡问题,外接正常的话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外接一下,还有这个问题吗,如果有的话就直接换显卡啊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我遇到过两台显存坏的。但比你这个还要花得多!

网友:
显卡吧   我感觉

网友:
这个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屏线试下了么

网友:
可能是屏 80%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就行了,不要说的太多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多吧

网友:
我觉得是屏坏了..换块屏试试呀

网友:
呵呵,楼主,你自己没查查吗?你换一个屏试试啊?反正是屏和显卡、屏线这几个方面的故障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不信你换个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