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重启——不值得一提的经验!!!!!!

楼主(2011-07-19):
主板型号:ECS 915P-A2  REV:7.1
故障:开机亮下就重启、反复亮机就重启、代码90、D9 、9E不等。
图片:
故障修复:首先目测看看有元器件损坏或者短路等现象,其次清除其内部细菌(灰尘)。然后再次通电测试,故障依旧。随后把整个主板拆出,察其底面有无与其主板接触引起的短路所导致,确认无误。接着裸机测试(这里的裸机指的是:只有主板、CPU、内存、电源、检测卡)正常没有出现反复重启。接着把原硬盘接上去再次PWR故障又重复出现。换上一块新的好了。初步怀疑是硬盘引起的。把此板上的问题硬盘换到别的正常运行的机器测试,故障依旧。会不会是硬盘供电口接触不良,或烧坏了引起的呢?再次通电在A(原机器)与B(正常用的机器)进BIOS查看。能认出其硬盘。这些繁琐的步骤下来,可以肯定应该是硬盘内部引导项出错所导致反复的重启。下面我就不用再说了吧。大家应该知道怎么解决了吧。小弟不才,显丑了。可能会有人说,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拿上来说说。我个人认为,大问题往往是从小问题形成的,虽然不值得一提。但是对刚接触电脑的朋友们还是多少有点帮助的。谢谢!!!!

网友:
呵呵 挺不错, 是该这样先小后大

网友:
点得亮的机器我一般都是先换自己的硬盘(数据线也是自己的)做个系统先。

赞同

网友:
做不了系统吗吗

网友:
也算是一种经验,不过早就知道了

网友:
多一条经验,多一种思路嘛。
虽然我也估计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一般测机都是会裸机来测的,什么硬件都不接,最小硬件来测,因为有时问题不是出在主板上的。

网友:
呵呵   不错  了   虽然是简单的问题但日积月累经验就丰富了!

网友:
累积出来的都是经验,验证后就可为自己所用

网友:
不管有木有技术性,这都是一个经验,能分享出来就很好。在维修界,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有时电源出了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呵呵 这样可以先用系统光盘可以进系统不 ,如果可以则可判定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碰到过i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