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不通电及档LOGO

楼主(2011-07-19):
   HP6531S机器,摔过,接电指示灯常亮,按开关无反应,把板拆开,先目测一遍,有发现,EC的晶振一边翘得老高,哈哈,心想,此问题简单,先点好焊,插电,指示灯亮了一下,灭了,再按开关,可以正常开机了,看到画面显示了,到此以为此机修复。等我把机器装好,再开,发现新问题了,停在HP LOGO不动了,按键盘也没有反应,看来还是有问题,只能又把板子拆出来,先刷BIOS,还是当LOGO,联想到IBM T43出当LOGO,会不会是南桥呢?先换个南桥试试,除红胶,上BGA开拆,到了240度,好像有点不对劲,用了点力才拆出来,再看主板,点掉了一大片,麻烦了,仔细看了一下,右下角掉了二十多个点,其中有用的点有十三个之多,没办法了,只能花费时间慢慢补点了,搞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把这些点补好了,上焊台,等凉了以后, 上U,内存,亮了,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点评):
楼主飞线功夫这么好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个6535S亮机挡LOGO 打算做南桥了

网友:
摔过的机器桥掉点也是情理之中,只是补好点可能也会不稳定。会留下隐患。长远角度来说,劝客户换板最好。

网友:
LZ飞线的技术牛X,不过这样的机器修好了还是叫客户拿去出了的好,被摔的机器稳定是个问题。

网友:
修好就行了,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很难讲的

网友:
掉了10几个点也能亮机,也算是幸运的了.

网友:
补10多个点,楼主焊工很NB

网友:
楼主也够牛的,十多个点也能补?

网友:
值得学习的一招!

网友:
焊工够厉害哦

网友:
一般有红胶去胶要干净 取桥的时候要多柔几下

网友:
摔过的机器做桥风险是很大滴,不如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