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acbook air 内存报警能修好吗?

楼主(2011-07-19):
Macbook air 开机警报,应该是板载内存问题,请问是需要换内存还是北桥?
这个主板得薄,能成功做BGA吗?
Mac

网友:
看看是什么CPU的...

网友:
先确定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桥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先不要着急判断桥,仔细量测一遍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