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令我好头疼的长城啊

楼主(2011-07-19):
今天一早接了一台长城22的显示器型号是L22BY4,故障是显示灯不断的闪烁,各位帮帮忙吧。
显示器

网友:
貌似是没信号

网友:
测下电源高压一体版5V12V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有问题,测一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嘛

网友:
还没有 开机检测 就来提问 是不是有点那个啥 ??
也许开机检查就是2个滤波电容 失容了呢?

网友:
先测试主电压正常吗,如正常哪能写程序可能再写下程序

网友:
先测试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
所有电压都正常,也刷bios了 还是不管

网友:
先换一下电容滤波的(+12V 和+5V ) ,不行那就是高压板 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你测测最后的滤波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电源正常换驱动板。

网友:
先看驱动板过来的开关 信号正常不正常,再代换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先把高压板的12v去掉,看看指示灯正常不,不正常换驱动板,正常了就修高压板

网友:
我用通用板代换结果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但是驱动板的供电正常啊

网友A:
修这个显示器快烦死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得清楚一点。这样没法判断

网友: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有可能..

网友:
我遇到过 是高压板短路

网友:
问题一点也没有说清楚,怎么判断啊

网友:
修过一次晶振坏引起这样故障的

网友:
   谢谢  大家帮我出主意   最后客户说了一句  (换板吧)    (*^__^*) 嘻嘻……

网友:
闪屏有时也会是数据的问题。

网友:
像这样的故障,如果我跟我老师这样反应,老师会骂我的,你连个情况都不说清楚,让老师怎么帮你判断?至少要说你拆开观察到了什么,量测了什么,你自己的思路是什么,你排除了什么情况,怀疑 什么情况,这样就好办了。

网友:
最好上个图片, 什么芯片方案, 有正确程序,有芯片换,大部分都可以修好

网友:
驱动板数据问题,他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25楼说的没错,看到故障现象就要想到大概是哪里坏,拆开后动手验证下你的想法。

网友:
先拆机查看啊 很多都是电容鼓包漏液等引起的。

网友:
能不能具体说说啊,
看到你发的帖子,我也很头疼。

网友:
问问题的吧?不拆机测试一下就问,当大家是神仙呀,起码要有点测量数据,灯闪时多组电压怎样?电容有没有问题?什么都没有大家都只有猜了.

网友:
5v正常吗

网友:
呵呵!!这样不详细哦

网友:
    驱动板上的5v电压老是跳

网友:
进来看看,顺便学习了。

网友:
这个我修理过,这个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你详细一点表达你的问题呀。
照你这样问   我直接告诉你 换一驱动板试!

网友:
现拆下来看看 估计是电容问题 这种修过很多次了

网友:
试下把屏线拨掉是不是灯就不闪了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正常吧,应该先测好电压,再进行下一步分析

网友:
开关换掉试试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集成电路虚焊了,你再看看大功率器件有虚焊吗、仔细看

网友:
估计电源问题吧?

网友:
先用以驱动板点一下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显示器快烦死了
如果各个电压正常地话,就刷程序试试,我遇到过别的机子这种情况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