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示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1-07-19):
  问一下再显示器维修当中有什么大忌吗?  有的说声   谢谢了啊

网友:
不要用手去摸高压板~

网友:
小心被电。我就被300V大电容电到手,烧了个小洞

网友:
我220V 300V 1600V都被电到过.就是麻了一电.没有小洞.难道我抵电能力强的一塌糊涂!!!

网友:
有呀.很多大忌.
比如用镊子去放电。
还有通电的时候去放电。
还有不要去量灯管升压区的电压,也不要摸。
裸板点机子的时候。要在下面塞足了保护的东西。防止短路了!

网友A:
小心大电容上的电,掉掉电源线后大约2分钟才能散尽,高压部份不要去摸,烧保险丝,保险电阻的修好后试机前最好加上一个限流的东西在前面,电解电容不要装反,反则爆炸......

网友:
经验是维修中,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心大电容上的电,掉掉电源线后大约2分钟才能散尽,高压部份不要去摸,烧保险丝,保险电阻的修好后试机前最好加 ...

一般加什么东西区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加什么东西区限流?

加一个台灯在保险丝两面三刀端,断开保险丝

网友:
用220V的灯炮阻流。可防炸件

网友:
   我一定会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