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3820T(JM31-CP)图纸,急用啊,谢谢了

楼主(2011-07-19):
求ACER 3820T(JM31-CP)图纸,急用啊,谢谢了    自动上电  上电掉电   打雷  网卡打坏了  现在就是掉电

网友:
版号是什么啊?

网友A:
我用的就是3820的,拆过,就是没图纸,呵呵,帮顶了

网友:
自动上电估计是供电处短路,自动上电,然后因为短路就自动下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JM31-CP MN
09921-3M
48.4HL01.03M

JM31-CP 是版号,可基地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JM31-CP 是那么好,可基地里没有。

就是找不到

网友:
这个是新图 比较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3820的,拆过,就是没图纸,呵呵,帮顶了

你好  请问下你那  网卡芯片的型号是多少  ?  我的那个芯片掉了 现在要  找个网卡芯片装上 去  没有图纸不知道型号  网上我查补到

网友:
3820有好几种网卡的好像,因为官网上有好几种不同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