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求解

楼主(2011-07-19):
我的电脑,从昨天起老是开机后自动弹出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即使在把那个开机不在显示的沟打上确定。每次开机却又重新跳出来,最近几天都没有配置过。在网上查很多说法,中毒啊等等都有。杀过毒了。不知道哪位高手
遇到过,解决下啊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
比较直观一点
还没有弄清你问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发个图看看。不行就重装个系统

网友:
系统修复一下,用360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用360的系统工具里的自动运行,把相应的项目禁止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360系统修复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直接干个系统,来的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