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17寸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1-07-19):
机器是: LG17寸纯平
故障:开机不通电。
维修:拆机检查保险没烧,检查电源电路,电路是用UC3842电源IC的,上网查了电源的启动条件,经查7脚的电压只有10V,8脚只有1.6V,场效应管已经短路,行管也短路。。
J6815更换为J6812,场效应管型号是7N60,更换为K2645,UC3842也更换,OK!

网友:
我想问问是液晶的吗

网友(点评):
CRT 3842的电源

网友A:
那个不是很懂  对液晶到时很在行  现在修CRT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很懂  对液晶到时很在行  现在修CRT的不多了

CRT 坏了就直接换了。那整的满身都是会是灰的。拆装要花很长一段时间。
二手的也才50-100之间。不值得修!

网友:
主要是练下技术,技术可不能只用50~100元来衡量

网友:
一般就是行管坏. 哪来的电源管也坏了.

网友:
7脚的电压只有10就不对了。将3842拆走再量一下电压。第七脚的启动电压最小也要16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