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显示后一会断电,然后反复自动重启

楼主(2011-07-19):
dell 1400独显的机器开机进系统后突然断电,然后反复自动重启,电流到1点几,屏闪一下就断电后又重启,如此反复,拆机清理散热后测试温度正常,故障现象不变,补充一下这个机器插稳压电源就自动开机,CMOS电池电路没发现异常,温控没换,但测电压等均正常,会是显卡的问题么,我量显卡的电压和频率都正常

网友:
感觉像显卡或者北桥内部短路了 哈哈

网友:
我好像原来遇到插电源自动加电 后来上上电池 进系统正常关机后就正常了 但是只要非法关机后又会自己开机